变频器与电机中间加装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4-12-21):
因为有时需要切换工频,所以变频器出口加装接触器,现在想用这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启停,启动没问题,停止时因为接触器先跳开会有危害吗?请指教!

网友A:
   建议启停不要使用 变频器输出的 接触器,这样不安全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可以实现

网友C:
    我们公司好像是使用二个接触器来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启停不要使用 变频器输出的 接触器,这样不安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好像是使用二个接触器来切换的

想省个按钮和少配点线,没那样用过所以才问的。我也是2个切换的互锁。

网友D:
启停信号不要这么省好吗,楼主!

变频器带负荷时切断与电机侧连接,当心立刻爆了

网友E:
你把变频器设置成自由停机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变频器输出不宜用接触器的道理在于:切断运转中的电机,会在变频器输出端产生过电压,有击穿变频器功率模块的可能。所以变频器的说明书中对输出端用接触器的,要求有变频器与接触器的互锁,保证在变频器停止以后接触器才能断开,这与你的要求正相反。

网友G:
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可以断开输出接触器,接触器要受变频器控制

网友H:
别的变频器我不知道,但丹佛斯301,311和ABB510,550用变频器下口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做变频器的远程控制使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不安全,建议不这样使用

网友J:
 建议最好不要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