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维修齿轮箱

楼主(2014-12-21):
   年底了,好长时间没有来发帖了,今天搞个每日一图,来个昨天维修的活

  上图是拆开的齿轮箱,搞了好半天,小电机带的,电机每次转到一个地方就报警,空开跳了,反转能转一点又要报警跳了,于是拆开齿轮箱看看是什么东 坏了

   仔细一看,是大圆盘的齿轮箱坏了,这种结构是不是有问题呀,为什么内部的大圆盘齿轮是铝制的,这上能不能使用高强度铁的呀,只是这是进口设备,可能是国外的材料好吧?但是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A:
铝的好加工。

齿轮损坏原因大部分是里面进入杂质,卡到里面撵坏了齿轮啮合面,可以用小锉修正,如果损伤面过大就没办法了。

网友B:
蜗杆传动的减速机,维修比较简单

网友C: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蜗杆传动的减速机,维修比较简单

   直接更换,国内加件的铝品质量可能会更加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