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楼主(2014-12-21):
abb pid控制模式下

参数都已调好

用的是4-20ma

测得输入电流在10ma

启动时电机直接升到50hz运行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不要只看输入电流,要看你的设定值是多少,是否检测值偏离设定值很多,另外,看一下PID参数中正反作用选择的是否正确。

网友B:
Group 13: 模拟输入

很大可能是此系列参数设定值不对,如果设定对的话,应该可以随模拟量输入变化而变化

还有PID调整也要查看,是否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