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浏览,时间列显示不完整,怎么调整啊

楼主(2014-12-21):
这是工程运行时的界面,时间还有时分秒,怎么完全显示出来。。。鼠标又不能把时间列拉宽

网友A:
规划时画面规划过小,或者显示参数选择不对

楼主:
时间显示里年月日时分秒都勾选了啊。规划指的是什么?我用策略构件“存盘数据浏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划时画面规划过小,或者显示参数选择不对

时间显示里年月日时分秒都勾选了啊。规划指的是什么?我用策略构件“存盘数据浏览”做的

网友B:
设置里有列宽度,要自己设置

楼主:
我来回答吧,给自己打分。

选择“运行时允许修改数据”

就可以用鼠标拉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有列宽度,要自己设置

我的是MCGS5.5通用版,没有列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来回答吧,给自己打分。选择“运行时允许修改数据”就可...

弄错了,不用选择“运行时允许修改数据”。。。。直接选择“测试[T]”,就可以修改列宽

网友C(2015-02-03):
请问数据记录个数是怎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