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空压机应注意问题

楼主(2014-12-21):
   空压机是指压缩介质为空气的压缩机,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交通运输、建筑、航海、矿山等领域,产量占压缩机总产量的90%以上。空压机种类繁多,型式多样,小到汽车、拖拉机用的气泵,大到开山、挖矿用的大型空压机,价值由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如何对空压机进行选型和购置,不仅涉及到如何合理使用资金,而且与日后正常运转的经济性、可靠性有直接联系。本文就这方面的常识问题作一介绍。

  一般用途空压机按国家标准规定,排气压力为0.7MPa。如果高于或低于此压力,即属非标准特种空压机。
  空压机主要有以下几种:按输气量(是指空压机工作时每分种排出的气体换算成吸入状态的体积)分有小型机(排气量在10立方米/分以下)、中型机(排气量在10~100立方米/分)、大型机(排气量在100立方米/分以上)。

  按结构型式分有回转式、活塞式、膜式空压机。常见的有活塞式和回转式中的螺杆式、滑片式。螺杆压缩机转子型线复杂,制造成本较高,但其体积小,质量轻,零件小。相同排气量的情况下,螺杆式压缩机要比活塞式压缩机贵很多,维修人员也必须有专门的知识和经验。

  按气缸中心线和相对位置可分为立式、卧式、角度式空压机。其中,角度式又分为V型、W型、L型等。一般来讲,由于活塞式压缩机为往复式机器,都有一定的震动。而角度式能较好地平衡其惯性力,所以,中小型活塞式压缩机大多做成角度式,只有车船用压缩机由于受占地面积的限制而做成立式。卧式压缩机是初期产品,由于没有优越性,现在几 乎不再生产。

  按冷却器方式可分为水冷式和风冷式空压机。水冷式采用自来水开式循环冷却;风冷式为风扇冷却。
  按发动机的不同可分为电动机驱动方式和柴油机驱动方式空压机。大型电动式配有配电柜,柴油驱动式由电瓶启动,两种压缩机均有直联、侧联(即皮带传动)。

  按润滑方式可分为无油式和机油润滑式空压机,后一种又分为飞溅式和强制式(即油泵和注油器供油润滑式) 。
  按宽代压机基础配置可分为固定式(有基础式、无基础式)和移动式空压机。
  选择空压机的基本准则是经济性、可靠性与安全性。

  一是应考虑排气压力的高低和排气量大小。一般用途空气动力用压缩机排气压力为0.7MPa,老标准为0.8MPa。目前社会上有一种排气压力为0.5MPa的空压机,从使用角度看是不合理的,因为对风动工具而言其压力余量太小,输气距离稍远一些就不能使用。另外,从设计角度看,这种压缩机设计为一级压缩,压比太大,易引起排气温度过高,造成气缸积炭,导致事故发生。如果用户所用的压缩机大于0.8MPa,一般要特别制造,不能采取强行增压的办法,以免造成事故。

  排气量是空压机的主要参数之一,选择空压机的气量要和所需的排气量相匹配,并留有10%的余量。如果用气量大而空压机排气量小,风动工具一开动,会造成空压机排气压力的大大降低,而不能驱动风动工具。当然盲目追求大排气量也是错误的,因为排气量越大压缩机配的电机越大,不但价格高,而且浪费购置资金,使用时也会浪费电力能源。

  另外,在选排气量时还要考虑高峰用量和通常用量及低谷用量。如果低谷用量较大,而通常用量和高峰用量都不大,国外通常的办法是以较小排气量的空压机并联取得较大的排气量,随着用气量增大而逐一开机,这样不但对电网有好处,而且能节约能源。

  二是要考虑用气场合和条件。如用气场地狭小(船用、车用),应选立式;如用气场合有长距离的变化(超过500米),则应考虑移动式;如果使用场合不能供电,则应选择柴油机驱动式;如果使用场合没有自来水,就必须选择风冷式。

  在风冷、水冷两种冷却方式上,用户常有错误的认识,认为水冷好,其实不然。国内外小型压缩机中风冷式大约占到90%以上,这是因为在设计上风冷简便,使用时无需水源。

  而水冷式压缩机的致命缺点有四:必须有完备的上下水系统,投资大;水冷式冷却器寿命短;在北方冬季还容易冻坏气缸;在正常的运转中会浪费大量的水。

  三是要考虑压缩空气质量。一般空压机产生的压缩空气均含有一定量润滑油,并有一定量的水,有些场合是禁油和禁水的,这时不但对压缩机选型要注意,必要时要增加附属装置。

  解决的办法:一是选用无润滑压缩机。这种压缩机气缸中基本上不含油,其活塞环和填料一般为聚四氟乙烯。但这种机器也有缺点,润滑不良,故障率高;聚四氟乙烯也是一种有害物质,食品、制药行业不能使用;无润滑压缩机只能做到输气不含油,不能做到不含水。第二种也是常用的方法,是将空压机(无论哪种)再加一级或二级净化装置或干燥器。这种装置可使压缩机空气既不含油又不含水,使压缩空气中的含油水量在5ppm以下,可满足工艺要求。

  四是要考虑压缩机运行的安全性。空压机是一种带压工作的机器,工作时伴有温升和压力,其运行的安全性要放在首位。国家对压缩机的生产实行规范化的“两证”制度,即压缩机生产许可证和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储气罐)。因此,在选购压缩机产品时,要严格审查“两证”。通常有证厂家的产品质量保证系统是完善的,不会出现大的质量问题,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会由厂家负责三包。

网友A:
一定要计算实际的空气需求量来选择空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计算实际的空气需求量来选择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