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XH能用手机数据线吗

楼主(2014-12-21):
我用手机数据线将电脑与松下PLC FP-XHC60T相连,在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后,手动指定安装编程软件目录下的驱动。但电脑不认,提示“所指驱动无设备的硬息”请各位大侠指点是连接线的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A:
USB梯形扁口线,都是通用的。

网友B:
只要是USB相同接口外形数据线,都是可以的!

网友C(2015-05-08):
完全可以。。。。。。。。。。

网友D(2015-10-03):
你的系统问题,在克隆的系统上是没办法装FP-XH的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