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p的电源连接

楼主(2014-12-21):
刚开始接触触摸屏,请问能否用三菱PLC FX1S的+24V直接给触摸屏供电?还是必须要外加开关电源?谁能否给一个实物连接的图片?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开关电源给PLC和触摸屏供电。PLC给触摸屏供电很少使用,PLC输出的电源正常是给传感器供电使用,容量比较小。

网友B:
400mA勉强可以使用,屏启动瞬间的电流可能达到这个,正常工作应该只有100多mA(以前测试的数据,现在屏材质改变了,可能有些变化),但是最好还是外接开关电源。不然烧坏了,修就亏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0mA勉强可以使用,屏启动瞬间的电流可能达到这个,...

2楼说的很对   建议单独接开关电源使用。

网友D:
一般是另外单独加电源的,如果在测试阶段,手头没24V电源的话,可以临时用一下,不能长时间的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