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动不起来是怎么回事?FX3U

楼主(2014-12-21):
各位大神,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一个流水灯程序,如下图所示:

可是为什么下载到PLC后,Y0常亮,而其它灯不亮,也不流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监控一下程序看看,观察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你的程序里看不到复位指令RST或返回指令RE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里看不到复位指令RST或返回指令RET呢

SET S22的时候,S21不应该被复位吗?增加RET时,编译通不过,所有删除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监控一下程序看看,观察问题出在哪里。

OK,下班了试试

网友C:
网上很多程序都是作者自己杜撰的,哪里经过实际验证的呀!

所以:网上资料有风险,自己使用需思量

网友D:
 流水灯的例子很多的,你自己随便找个试试吧

网友E:
  步进指令的结尾同有 RST 或返回指令 RET 到主程序运行吧 ?

网友F:
你这个步进是把S点当继电器在使用,不是当步进点使用吧?步进不是STL S?

网友G(2015-08-19):
1.在看梯形图时候,程序中的输入点(常开或常闭),并不一定就和它的实际接线状况相一致。

2.学好二进制,理解位(bit)是最常用的中间存储器,字节是CPU的基本存储单位,此外,、字、双字等等。

3.知道多字节数据存放顺序与CPU有关,一种方式是高位字节存入低地址,低位字节存入高地址,西门子PLC就是如此。但某些CPU采用相反的顺序,比如Intel系列。因此,掌握你所面对某种类型PLC的内部存储架构还是很有必要的。

4.不要羡慕你所看到的程序编得多么宏大深奥,对PLC而言,在实现同样功能的情况下,程序越简单越好,不需要采用高深的指令,当然了解一下更好。

5.接下来,多实践。个人认为看书半年,不如伸手三天。只有理论与实际相印证,才能彻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