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点意见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2):
各位给点意见看看是怎么回事?刚刚装修完毕的房子,怎么感觉有静电呀?怎么办呢?

网友A:
你如何 感觉?

网友B:
检查一下家里的火线和地线

网友C:
天气太干燥了,地板又绝缘的,还有身上的衣服穿的有羊毛类和化纤摩擦生电。房间加湿及勤洗手。这种天气身上很容易积累静电,碰到有与大地导电部位立刻放电很难受的。

网友D:
检查一下火线,别是接地了。

网友E:
1、看一下该层的等电位地线是否连接;

2、看一下房间内的湿度是否过于干燥,增加湿度试一下;

3、就是上述的火线与地线是否接反以及火线破皮与墙壁碰接,导致整个房间墙面是不是与火线连接了;

4、你的房间是不是有大功率无线电发射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 感觉?                    ...

网友G:
没有图吗?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H:
身上的静电所致吧,这个季节穿的衣服材料很容易起静电,前些天看得一个视频,发生在一个自主加油站,女司机下车加油,后又上了次车,结果下车后身上的静电引燃了邮箱口,幸亏没酿成大祸,百孚电气提醒您:冬季天气干燥,静电很容易产生,加油站、加气站等危险场所都要谨防静电,加油机上就有静电释放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