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师傅们 模拟量输出值是怎么换算的呢

楼主(2014-12-22):
模拟量输出值 控制比例阀输出值应该怎么转换呢

网友A:
有量程的,根据量程计算开口度

网友B:
算线性关系,然后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程的,根据量程计算开口度

是不是吧模拟量采集回来的数据  经过转换变成一定的电压或者电流在输给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线性关系,然后在做

会算模拟量输入的转换 输出的转换还没理解呢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