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充电器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2):
  万能充电器是一种常用的充电装置,几乎可以给所有的电池进行充电所以被称为万能充电器。万能充电器使用知识用户都了解过吗?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万能充电器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希望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使用万能充电器。

  万能充电器工作原理

  万能充正常工作时,输入电压为220V交流,输出为4.2~4.3V直流。可充电电池电压约3.7V。根据万能充输出电压与可充电电池间的电压差进行充电。可充电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随着电池电量的增加,电压会缓慢升高,当可充电电池电压接近万能充输出电压时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到0。当可充电电池的电压与万能充输出电压相等时充电停止。智能型的万能充限制了充电电流,避免充电电流过大对可充电电池的损害。智能型万能充还有充电完毕自动停止功能,充电时当电池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万能充自动停止充电,起到保护电池和避免电池充电过量引起爆炸的危险。

  万能充电器使用方法

  北京布莱迪介绍首先,你看一下电池上面有一个+号一个-号,然后要做的就是打到最靠近这二个符合的金属片。 其次你把万能充的二个金属片调整一下位置,和这二个金属片要能吻合,然后压在上面,一般会有一个检测的灯,这个灯亮,一般是指极性正确了,然后直接放到电源插座上,一般就可以实现充电了,充满后会自动跳到饱和/满的绿灯的(有的是又有检测又有电源,这时只有电源灯亮了才是正确了)。如果不行,或者提示极性不正确,你可以找到万能充上的转换开关,拨到另外一边就行了;或者将电池翻一面,使电池正负极与万能充金属片接触点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