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磁流量计一次装置的安装设计

楼主(2014-12-22):
仪器仪表行业的发展,仪器仪表行业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各个仪器仪表厂家的支持和努力。常州成丰流量仪表公司作为电磁流量仪表厂家,我们努力学习别人的新技术,引进先进设备,自行研发更多的技术,满足更多的客户的需求。成丰电磁流量计也已经在逐渐把产品卖到了国外,广受客户的喜爱。

1、安置

   一次装置安装位置理论上没有限制,只要在所有时间里测量管内部都充满介质即可。应避免安装在可能对流量测量信号产生干扰的电气设备附近;也应避免安装在可能在一次装置中产生感应电流的场合。

2、尺寸

   通常一次装置测量管的内径同毗连的工艺管道内径是一致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最大流量时的平均轴向流速小于制造厂所推荐的数值,那么应该选用一个较小口径的一次装置。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例如为了减少成本或者更加合理化,而选用口径比毗连工艺管道小的一次装置。工艺管道与测量管内径匹配的允差见GB/T18659。

3、电极位置

   由于任何气泡都会上升并集中在管道的顶部,而沉淀物则会沉积在管道的底部,因此一次装置必须这样安装:使电极均不在上述位置上。

4、满管要求

   一次装置应安装在这样的位置上:被测液体必须完全充满其中。否则,测量就达不到制造厂规定的精确度。如有必要时,还可安装报警装置以保持正常地进行测量。用于局部充满一次装置的测量,例如污水流量测量,这方面的问题已超出本标准范围,将作专门的考虑。

5、管件配置对流速分布的影响

   流动干扰影响的精确数据未必能得到,但对于多数电磁流量计,如果性能变化不超过1%,则推荐对任何流动干扰源(例如一个弯头),应处于电极平面上游至少10倍管径的地方。当不可避免地小于这一距离时,应听取制造厂地意见。

理想情况下,不管流动状态如何,磁场配置应使电磁流量计的校准系数始终一致。这对于采用电极专门配置的流量计,有可能做到;但如果采用很小的电极则无法实现。实际上,当电极平面处的流速分布同初校时有较大差别时,电磁流量计在校准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移。一次装置上游管道连接件的配置,是引起特殊的流速分布的因素之一。

   当一次装置用锥形管连接到管路中时,不规则流动状态对校准系数的影响将随不规则流动的类型(旋涡、不对称等)和锥形管的设计(收敛,扩张,锥角大小等),或者减少或者增大。

   漩涡流也会改变校准系统,虽然垂直于管道轴线的流动分量不会影响流量,但它们可能对信号产生影响。此外,源于上游管道不同形态(例如在不同平面上有几个弯头)而产生的旋涡数量和分布,也难于从工艺管道的布局进行预测。因此,当怀疑有旋涡流时,最好在一次装置的上游装入一个旋涡消除器,旋涡消除器的一些形式在ISO7194中有说明。

6、零点检查(措施)

   为了检查流量计的零点,必须保证通过一次装置的流量为零,使之充满静止的液体。然而对带有自动调零的采用同步脉冲直流励磁的流量计,这种措施可能就没有必要。

   常州成丰电磁流量计,国内高端流量计品牌,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先,以质量为重,让客户用的放心。客户对常州成丰的肯定,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努力研发新技术,改进产品性能,采用质量上乘的材料,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确保出产检测合格率100%。成丰仪表,只做精品,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动力。

网友A:
为了检查流量计的零点,必须保证通过一次装置的流量为零,使之充满静止的液体。然而对带有自动调零的采用同步脉冲直流励磁的流量计,这种措施可能就没有必要。

网友B:
楼上的这也给顶???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