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有关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故障及排除

楼主(2014-12-22):
仪器仪表的使用,不管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还是仪表本身的因素,多少会出现一些小故障,有关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故障分析及排除,成丰仪表罗列出一些状况并分别给予了解决措施,如下:

一、关于抖动

轻微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中度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仪表气阻尼;剧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仪表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仪表超过量程。

二、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

主要原因是浮子卡死。一般由于仪表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浮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浮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浮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浮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浮子装好,手推浮子,感觉浮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仪表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

三、测量误差大

一是由于安装不符合要求。安装有以下要求:

对于垂直安装仪表要保持垂直,倾角不大于2°;对于水平安装仪表要保持水平,倾角不大于2°;仪表周围100mm空间不得有铁磁性物体;安装位置要远离阀门变径口、泵出口、工艺管线转弯口等。要保持前5D后250mm直管段的要求。

二是由于液体介质的密度变化较大,这也是引起误差较大的一个原因。由于仪表在标定前,都将介质按用户给出的密度进行换算,换算成标校状态下水的流量进行标定,因此如果介质密度变化较大,会对测量造成很大误差。解决方法可将变化以后的介质密度带入公式,换算成误差修正系数,然后再将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乘以系数换成真实的流量。

三是气体介质由于受到温度压力影响较大,建议采用温压补偿的方式来获得真实的流量。

四是由于长期使用及管道震动等多因素引起仪表传感磁钢、指针、配重、旋转磁钢等活动部件松动,造成误差较大。解决方法:可先用手推指针的方式来验证。首先将指针按在RP位置,看输出是否为4mA,流量显示是否为0%,再依次按照刻度进行验证。若发现不符,可对部件进行位置调整。一般要求专业人员调整,否则会造成位置丢失,需返回厂家进行校正。

四、无电流输出

首先看接线是否正确;其次看液晶是否有显示,若有显示无输出,多为输出管坏,需更换线路板;再者,丢失标校值,由于E2PROM故障,造成仪表标定数据丢失,也会引起无输出电流,电流会保持不变。解决办法:可用数据恢复操作,如果不起作用,可先设定密码2000中的数据,再设定密码2008中数据,方法是用手推指针标定从RP——100%中的数据。

五、无现场显示

首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其次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确。最后将液晶模块重新安装,检查接触不实。

一些常见的故障形式以及解决方法大致是这些,成丰仪表会本着尽心尽力服务客户的宗旨,把方便给予他人,把故障扼杀于发生之前。

网友A:
首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其次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确。最后将液晶模块重新安装,检查接触不实。

一些常见的故障形式以及解决方法大致是这些,成丰仪表会本着尽心尽力服务客户的宗旨,把方便给予他人,把故障扼杀于发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