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故障图片

楼主(2014-12-22):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断电后开机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是长时间停在这个界面,那应该是系统文件损坏了,或者是硬盘损坏了。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B(2018-05-25):
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B:
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C:
應該只能選擇重新安裝試試,,,

网友D:
楼主给力,多谢提供。

网友E: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2018-12-14):
感谢分享,先收藏了,集分中

网友G: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一个好的环境

网友H(2023-03-02):
也可能是示教器坏了,或通讯坏了

网友I:
重新安装系统试下

。。。。。

网友(2023-04-21):
这个应该是主控计算机出问题了,估计刷个系统就OK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发到库卡售后哪里故障报告给我说的模模糊糊的,说主机出问题了其实就是系统崩溃,重新给我刷了系统去了我六千大洋。

。。。。。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控计算机出问题了,估计刷个系统就OK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发到库卡售后哪里故障报告给我说的模模糊糊的,说主机出问题了其实就是系统崩溃,重新给我刷了系统去了我六千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