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输出指令PLSR

楼主(2014-12-22):
PLSR指令的加减速时间设定,有上下限,请问这两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台达公司研究出来,你只须将“脉冲频率”和“脉冲总数”代入计算即可!但“加减速时间”的最大值为5000ms。或者把“加减速时间”用Kn间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