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跳转与重复应该怎么编写

楼主(2014-12-22):
各位大神大家好,小弟碰到一个问题,想了几天始终想不通该怎么写这个程序。所以想请论坛里的大神们帮帮忙。用两个接近开关a和b,一个启动按钮。来控制一台电机,一个电磁阀。流程是这样:当按下启动按钮,电机运转,当工件碰到接近开关a时,电磁阀动作2秒然后复位,这时电机还是继续运转。当工件多了以后碰到接近开关b时,电机停止运行。也就是说,接近开关b感应不到工件,电机就一直运行。要求用步进指令编写。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没必要用步进指令编,干吗死吊这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用步进指令编,干吗死吊这儿呢

 因为后面还有工序流程,只是这一步想不明白。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用停止 和计数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