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720想让电机一直走

楼主(2014-12-22):
mpe720想让电机一直正转怎么写程序?让它反转怎么改变方向?

网友A:
是模拟量控制速度还是用脉冲控制电机运行?

模拟量的话直接改变模拟量极性即可,脉冲需要方向控制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先电机使能,

       OWXX08=23,运动命令设定为速度控制。

       OLXX10=任意值,设定速度。

       就能一直旋转。速度给定负值就能改变方向。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先电机...

 哦  谢谢你

网友C:
安川的控制器是好用  就是英文版的  啥时候出中文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