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风机开启

楼主(2014-12-22):
最近上手个台达PLC DVP16ES2 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04PT-E2 一个数字量扩展模块16XN2。想用温度控制电机开启,就是模拟量输入接温度传感器,通过实际温度控制几个电机的开启,设定目标温度,没升高一度开启一个电机风机。现在因为不熟悉台达PLC对模拟量模块输入信号读取程序写不好。现在只要PLC运行,有程序或者写个空的程序 模拟量模块ERROR灯闪烁的,四个传感器线已经接好。24V电源接入,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找本台达手册看看

网友B:
台达模拟量模块就是直接读取模拟量通道数据,你把他转化为工程量,这个很简单很简单

网友C:
哪里的朋友,我可以帮你处理,QQ10602029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模拟量模块就是直接读取模拟量通道数据,你把他转化为...

听说也是很简单。可是呢,就是不可以,一直报警闪烁,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写错了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台达手册看看

看了呢,没搞懂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朋友,我可以帮你处理,QQ1060202933.

山东的,加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