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通过无线连接电脑进行设置,无法成功

楼主(2014-12-22):
我是新接触PLC,遇到难题,求助于前辈们,望指点:

原本是PLC(台达)通过USB转232线直接和电脑通讯,可以成功,但是因为环境复杂,对电脑端的干扰太大,极不稳定,现在换以下的模式:

1、PLC端接上 wifi转232/485的设备A

2、将设备A的参数在电脑端虚拟一个串口  通过这个串口来调试PLC

无法建立,通信设置一直处于自动侦测 波特率那里不停跳转   然后通信失败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坐等前辈指导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环境干扰导致有线连接都不稳定,无线连接肯定还要更加不稳定!

解决干扰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仔细想了想,应该还是你RS232 to RS485 到PLC端有问题才会有上面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环境干扰导致有线连接都不稳定,无线连接肯定还要更加不稳...

你距离是很远?

网友E:
站号?站号?站号?站号?站号?站号?站号?站号?

网友F:
在通讯端口与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相符的情况下,可以试试将“通讯站号”改为0

网友G(2018-05-12):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H(2020-07-08):
我用过,首先你电脑上得有wifi虚拟串口的软件,建立虚拟串口。然后wifi转485的模块设置里面的波特率这些必须和PLC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