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用驱动用变频器可以调试么

楼主(2014-12-22):
如:发那科的A06B-0247-B400,西门子的1PH7107-2NF,1FT5102-1AC71-1AA0,这些电机如果不用专有的驱动模块,单是要电机运转起来,不检测任何脉冲信号,可用普通的变频起来调试么。

网友A:
试转可以,变频器电压要与电机的额定电压对应。不能长时间运行,因为频率-电压参数不同,别烧了电机。

网友B:
没试过,但是感觉一般的可能不行呢,开始相序区不知道,起始正转还是反转都未知了,不过有的变频器有永磁同步马达模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伺服电机用普通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是可以正常驱动的!,但是因为伺服电机的工作电流较大且工作电压比普通电机为低,因此需要设定好相应幅频曲线,还有就是相序如果不对的话伺服电机会发生大幅度震抖......

这个我已经用一台闲置安川伺服电机与台达变频器做过实际测试,而且带负载正常运行了一天,其余品牌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可以带。。。。。。。。。。伺服电机驱动部分与三相交流电机驱动原理一致

网友E:
 单只是调试转动应是没有问题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