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利时

楼主(2014-12-23):
求教,我这里有个小活,上海鲍斯空气压缩机一直是就地操作,在西门子plc(SIMATICs7-300)和显示屏上输入频率调速。现在想在和利时的界面Hollvsvs MACS V5.2.3上实现远控调节,我应该往哪努力?学习?(原界面有显示值,只能监视,无法控制)新人无积分,只能言谢了,望不吝赐教,再谢!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看以前PLC跟变频器是直接通信(通过DP总线)还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转速,然后再加装相应通信控制单元即可

楼主:
西门子工控软件的话 我下载哪种版本比较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