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条件,怎么写出这两个的PLC 语言 谢谢

楼主(2014-12-23):
已知条件,怎么写PLC语言,这几个功能码我现在已经看懂了,谢谢了

网友A:
你用仕么PLC 一看就是 modbus  RTU 协议。。。

网友B:
   不太明白是什么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仕么PLC 一看就是 modbus  RTU 协议。。。

 嗯,是modbus 协议,我用的是台达的PLC,请问怎么写呀,怎么把这些ASCII码发送给PLC 啊 ,兄弟,谢谢了

网友C(2018-09-10):
这个是使用modbus控制变频器的应用,可以在程序中调用MODBUS的主站指令,然后在指令中设定写1001H的寄存器指令,以及写1002H的寄存器的指令,注意这里H表示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