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Devicenet总线分站故障

楼主(2014-12-23):
故障描述:

1、1734ADN现场模块损坏后,更换了一个新的模块,更换后,指示灯正常。

2、但是1769 SDN模块报出02    77故障,2号站不可使用,查看设置的输入输出位数与其他分站一致。

3、重新上传备份组态文件也不管用

请大侠协助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2015-05-27):
我的DeviceNet 1769 SDN 坏了,怎么更换啊?直接买个新的换上行不?我刚接触AB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