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的接触器控制回路

楼主(2014-12-23):
施耐德的接触器和XB2系列的按钮开关。

30KW 220V三相电机,星三角启动用的2个LC1D65B7C的接触器和一个LC1D38B7C的接触器,LC1D65B7C接触器吸合功率245VA保持功率26VA,另外一个吸合功率70VA保持功率7VA,按钮的额定电流为3A,控制回路电压为24Vac。

问题

1、启动时一个LC1D65B7C和一个LC1D38B7C同时吸合,算下来吸合功率315VA,那电流315/24=13A,远远大于按钮触点的3A,客服建议我用中继

2、以前也用的按钮直接启动两个接触器吸合功率70X2=140VA,140/24>3A,也没什么问题,其实也根本没想过去算电流,这次机器比较大才算了下

所以现在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有经验的指导一下我,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启动问题也不大啊,你不可能经常启动。启动频率不大是可以。增加中继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B:
加个中间继电器也花不多钱,我公司的声誉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中间继电器也花不多钱,我公司的声誉想想

楼主:
看了下,这个按钮触点的额定电流3A,Ith=10A,想知道这个Ith到底是什么电流,网上说法各种不一样,有的说是约定发热电流是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验时,开关电器在8小时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度升高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在电气元件通用标识为Ith。有的说是短时耐受电流。

很多元件只有Ith,而没有Ie,比如我们用的接触器辅助触点LADN31:

Ue额定操作电压   690 V 交流 25...400 Hz

Ith 空气中约定发热电流   10 A 在 <= 60 °C

Irms额定接通能力   250 A at <= 690 V 直流 conforming to IEC 60947-5-1 140 A at <= 690 V 交流 conforming to IEC 60947-5-1

允许短时间额定   140 A 在 -5...60 °C 100 ms 120 A 在 -5...60 °C 500 ms 100 A 在 -5...60 °C 1 s    。

继电器:Ithe 约定封闭发热电流6 A 在 ≤ 55 °C

Ie额定工作电流

3 A (AC-1/DC-1) NC 符合 IEC
6 A (AC-1/DC-1) NO 符合 IEC
8 A (AC-1/DC-1) 符合 UL

我们在画图时如何考虑这两个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