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centum vp时被360查杀,之后就一直无法安装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23):
求助!安装centum vp时被360查杀,之后重启电脑,关掉360,重新安装,但是一直无法安装成功了,怎么办?

网友A:
卸载360,重装系统,ok?

网友B:
这个安装之前一定要把360关闭啊!这个VP安装是比CS3000要复杂!呵呵!

网友C:
重做系统吧,安装的时候一定关闭360等各类杀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