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监视

楼主(2014-12-23):
请问大家触摸屏和plc连接后,怎么能实现plc的监视?没法和电脑连了?

网友A:
这是个难题,看看触摸屏有没有穿透功能,

网友B:
PLC上面再装一个扩展口,看看触摸屏有没有穿透功能,要看你是什么PLC和触摸屏,品牌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难题,看看触摸屏有没有穿透功能,

网友D:
三菱的有通讯模块,装一个通讯模块与触摸屏连接,原接口与电脑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