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怎么设计下拉栏里面的动作

楼主(2014-12-23):
想制作一个下拉栏

可以把动作都在下拉栏里面

可以随意选择其中一个动作  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就实现这个动作

完成这个动作后  自动跳到下一个动作

这个在触摸屏上怎么完成

网友A:
MCGS貌似有下拉列表控件吧

网友B:
这个不太好实现,没编程语言那么方便,随便一个下拉菜单就有了,你的自己组织好多东西,还是用按钮和窗口来实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