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 5000-20.01无法选择10.01的1756-EN2T

楼主(2014-12-23):
各位大神:

   小弟新上手AB PLC,现在遇到一些问题,跪求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下:

   我现在是用的是RSLogix 5000-20.01版本的调试软件,现在实际硬件的版本是10.01,但是我的调试软件里面只能选择5.1的版本;

   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跪求各位大神帮忙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netstorage.rockwella...

大神求教:这个是什么AB plc的插件?求扫盲。。。

网友A:
http://kuai.xunlei.com/d/Y05fAAKYGgDUKJlU3f9

上面的下不了,就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http://netst...

AOP啊,https://download.rockwellautomation.com/esd/download.aspx?downloadid=addonprofiles 有兴趣看看这个网页,页面里搜索 EN2T就找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大神威武,装过这个之后,1756-EN2T的版本果然可以选了,小弟万分感谢。。。。顺便问下大神啊,你这个文件的下载地址是哪?我在rockwell官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大神,我想问的是之前你那边发给我的那个压缩包在rockwell官网上的下载页面,因为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就是1756-CN2R/C的controlnet模块选不到C系列,我想麻烦下大神,能不能把你之前下载的页面地址连接发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B(2015-06-14):
RSLogix 5000-20.01无法选择10.01的1756-EN2T  的AOP 文件能给我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