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度对涡轮流量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12-23):
众所周知流量计中的涡轮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和科氏质量流量计是三类重复性、精确度最佳的产品,而涡轮流量计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如结构简单、加工零部件少、重量轻、维修方便、流通能力大和可适应高参数等。常州成丰的LWGY系列涡轮流量计同样吸取了国内外流量仪表先进技术经过优化设计,具有精度高、复现性好、反应灵敏、安装维护使用方便等特点。若与具有特殊功能的显示仪表配套,还可以进行定量控制、超量报警等,是流量计量和节能的理想仪表。

由于涡轮偏心和机械摩擦阻力矩微小变化的影响,涡轮流量计在同一个转动周期内会发生周期性的转速变化,这也使得涡轮很难出现极低的转速,因为此时极易受扰动而停止转动。

黏度对涡轮流量计的影响:

1、对于产出液黏度较高的低产井,宜采用采集系统更敏感的涡轮使其能精确地采集低转速(小于0.01r/s)的信号。

2、在进入涡轮响应的线性段前,K值持续升高,且随流量计入口雷诺数呈指数增长关系。

3、随着黏度的提升,涡轮流量计的K值会下降,同时线性度也会变差。

4、随着黏度的增大,涡轮流量计的启动排量会降低,同时响应的最低转速也会下降。

5、用于测量不同黏性流体的涡轮流量计,只进行一次在高黏度条件下来流雷诺数不同的标定,即可近似得到该涡轮流量计K值与雷诺数的关系,并反推出该涡轮对不同黏性流体的响应曲线。

网友A:
黏度不仅对仪表的检测真实性有影响,也严重的阻碍了介质的流动性,造成了大量的压力损失,消耗了过多的机泵压力,产生严重的电能浪费,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对待黏性介质,工艺操作普遍使用升高温度降低黏度的措施来提高介质的输送流动性,因此黏性介质的输送介质温度都较高,此时介质的黏性减弱对于涡轮、容积式仪表要注意高温对于检测电路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