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簧开关怎么用两线的替代三线的

楼主(2014-12-23):
磁簧开关怎么用两线的替代三线的

网友A:
噢。

那不是很好办,一根线不用了呗。

网友B:
看你原来用的是通断哪个状态,直接把信号接入即可,不要电源的地或正。

网友C:
用一个2线的带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就相当于3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原来用的是通断哪个状态,直接把信号接入即可,不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