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的脉冲定位

楼主(2014-12-23):
请教各位大神前辈,我想使用FX3U的脉冲输出来给一个伺服电机做定位,看了脉冲定位功能后有个问题请教下。

我需要Y0输出一段脉冲,3K个10KHz,6K个20KHz,3K个10KHz脉冲,中间不带停顿的,应当如何处理?

如果用3个DRVI等指令,猜中间会有停顿。

如果用一个PLSV指令,则不能精确指定脉冲数。

应当如何解?

楼主:
如果用三个DRVI,担心三串脉冲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间隔时间(最大),会不会造成伺服电机停顿?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忙,没人理。

网友A:
三菱的定位模块才有这种功能,,,,永宏的定位功能准确点

网友B:
采用表格设置方式。TBL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定位模块才有这种功能,,,,永宏的定位功能准确点

感谢回复,这几天狂吃了十几本手册。确实如你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表格设置方式。TBL命令。

TBL貌似不行哦,它是执行完一行,停,再执行下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表格设置方式。TBL命令。

再一次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