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安装台达文本屏USB驱动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今天准备拷贝公司包装缠绕机的台达PLC程序,准备从台达文本屏考的,但安装文本屏USB驱动程序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谁能给解释解释咋个情况呀。

网友A:
1、线有问题或没插好;2、驱动没装好,把线插好后,在设备管理器下更新驱动程序,目录在文本编辑程序下的USB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线有问题或没插好;2、驱动没装好,把线插好后,在设...

驱动程序更新到一半,显示驱动文件缺少某些文件,就更新不了了

网友B(2015-03-17):
为什么台达文本显示器软件下载安装好了,读取和写入都不行呢,请教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