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无静态参数数据块 FB 的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2014-12-23):
无静态参数的功能块 FB 的数据传递问题。
如果需要写一个功能块 FB ,在创建它的时候应该还要创建一个给他使用的背景数据块,但是这个功能块FB 它没有静态参数,那么配给它使用的背景数据块是不是就没有数据提供给这个 FB 使用?(如果是这样的话 FB 的功能是不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功能 FC来代替)
我还是先举个例吧,我在一些视频教学上看到的一些例子,入下图所示

2. 这是它的控制过程说明,如下图所示

 这是它的示意图

3.他先定义好了符号表,如下图所示

4.然后再建立了一个功能块 FB ,并定义了接口参数

5. 然后再建立3个背景数据块(里面没有静态参数)

6.编写数据块 FB

7.编写主程序 OB1

在第7步中,使用的主程序OB1 调用功能块 FB,共调用了3次,在每次调用的时候,就拿调用第1次功能块 FB 来说吧,在它的输入输出管脚都是使用了实际参数向它的(管脚)形参传递参数,例如管脚上的UH1、UL1,这些都是来自实际参数(在第3步,符号表中),也就是说这个例子它的主程序OB1 在调用 FB 的时候是使用了OB1 中的实参向 FB 中的形参传递数据(参看 第3、6、7步),那么这个例子中,FB 的背景数据块(第5步)它提供给FB(第6步)的数据是什么呢?它这个例子 FB 没有静态参数,

请求各位给讲一讲主程序 OB1 调用功能块 FB 的时候,OB1、FB、还有FB的背景数据块DB他们之间的参数传递过程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这个还没研究过,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