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PLC控制器

楼主(2014-12-23):
要做一个闭环回路:

先由PLC设定一个初始控制值,将电信号发给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运转实现单轴运动

再由位移传感器返回一个模拟量(0——10V)电信号给PLC,实现反馈控制。

要求:位移精度比较高,在5%以内。

希望大家帮帮忙,推荐一下比较合适的PLC,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中间要加个伺服控制器才好用。

网友B:
干吗用模拟量,编码器不是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吗用模拟量,编码器不是更好

网友D:
建议直接用脉冲驱动,如果是中大型PLC脉冲定位模块较贵的话另说。那就是直接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了

网友D:
小型PLC,性价比高的话建议信捷,海为;

日系建议松下、其次是三菱;

欧系建议ABB,其次是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