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进入系统

楼主(2014-12-23):
 我的MCGS TPC7062kx屏卡在上电界面,求解决

网友A:
nk损坏了吧 更新下  或者是硬件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k损坏了吧 更新下  或者是硬件有故障了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不会更新啊根本不识别U盘了。。。有什么高招求赐教,我只是使用这个瓶,具体的也不懂!

网友B(2018-02-11):
我用的是7.5的定制版,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怎么解决?

网友C(2018-09-26):
用U1口下载工程试试

网友D(2018-11-27):
用网线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E:
进入windows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