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无法写入,提示软元件超出范围

楼主(2014-12-23):
如题,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或者,可查一下手册,看其软元件的限定范围。

网友B:
FX1S只能写2000步,软原件范围相对1N和2N2也少得很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步超出了

网友D:
点击 工具  选项  程序编辑器 梯形图 选择11 或者13 17 19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