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怎么放大字体

楼主(2014-12-24):
想法是让标题的每个字依次从上方垂直移动到指定位置,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放大字体,

选择了“大小变化”,没有想到的是,是放大了,但是放大的只是标签(标题写在了标签里)的外围大小,跟字体无关,

想要放大字体,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那你直接将 字体做 一个 大小变化的 过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将 字体做 一个 大小变化的 过程试试

虽然知道楼主说的是个办法,想到工作量就跪了,原先让第一排每个字向下移动4步,然后是第二排每个字下移7步,

网友B(2019-05-25):
我虽然知道楼主说的是个办法,想到工作量就跪了,原先让第一排每个字向下移动4步,然后是第二排每个字下移7步,

网友C(2019-09-12):
做个带字的图片,进行缩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