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和2个EHplc通讯

楼主(2014-12-24):
我现在打算用台达B系列触摸屏和2台EH3plc通讯,该如何设置,如何做,求指点?????????

网友A:
有两种做法:

1、省事且触摸屏上没有更多连接的方法:COM1和COM2口下各建一个RS232连接,控制器选DVPPLC或Q-LINK,然后请经销商提供两根标准的RS232通讯线,注意触摸屏端接口有9针公母两种各一根,使用默认通讯格式,PLC部分不用任何关于通讯口的编程和设置;

2、省钱并能省出一个触摸屏通讯口的方法:COM2口下建立一个RS485连接,控制器选DVPPLC或Q-LINK,然后按触摸屏端1正6负的接法自行制作通讯线并联两台PLC的RS485口,其中一台PLC需要更改D1121站号为2,且两台PLC的该RS485通讯口不能编写任何通讯指令。

楼主:
公孙小天:你好!第一种方式是COM1、COM2分别232连接,两台plc的地址可以设置不一样,不用设置通讯口。第二中方式是在COM2口用RS485连接并联,其中一台设置站号,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两台plc做主从通讯,然后主站和触摸屏通讯。不知道理解的对不,还请师傅指点,还有Q-LINK不知道是什么,麻烦师傅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第一种两个口连两台PLC,互相独立,站号设一样都没关系;第二种PLC之间没什么主从关系,就是都并接到触摸屏的COM2口下,站号必须设成不一样;Q-Link是台达触摸屏和PLC之间的连接优化驱动,只要是比较新的台达PLC都支持。

楼主:
公孙小天:非常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