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7-300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4-12-24):
一、功   能:[S7连接] S7-200做客户机(主站), S7-300做服务器(服务器)
二、硬件配置:
1.CP243-1
2.CPU224
3.CPU314
4.CP343-1
三、设置步骤:
第一步 打开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在工具栏中选择以太网向导

第二步 读取CP243-1【以太网模块】。注意:PC与S7-200连接正常才能读取到

第三步 选择以太网模块

第四步 输入【 CP243-1 】的IP地址 192.168.0.50

注意 IP设置与S7-300侧要在同一个网段

第五步 配置连接数【最多连接8路】以太网模块要占用地址,建议放在最后插槽

连接数:根据实际的连接数配置

第六步

1.选择客户机连接【s7-200为客户机】
2.【03.02】----03:单边通信   02: S7-300CPU模块的插槽号
  【10:00】 ----1:固定 0:连接号 00:s7-200CPU模块的位置
3. 输入CP343-1的IP地址【在S7-300的硬件组态中设置】
4. 单击“数据传输”,进入配置窗口。
注意:连接号一定要记住,在编程的时候会应用到

第七步

1.选择向服务器读取数据
2.选择读取数据的大小【最大212个字节】
3.数据的对应关系。  【把S7-300“DB10.DBB0开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读取到本地“VB0开始的10个字节”中】
4.配置完后点击      【新转输】
注意:传输号要记住,在编程中要应用到

第八步

1. 选择向服务器写入数据
2. 选择写入数据的大小【最大212个字节】
3. 数据的对应关系。  【把本地“VB10开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写入到S7-300“DB10.DBB10开始的10个字节”中】
4.配置完后点击确认
注意:传输号要记住,在编程中要应用到

第九步 选择保护[通信子程序在S7-200占用的V区地址,不能与编写程序时用的V区地址重复]

第十步 配置完后点击【下一步】

第十一步 完成以太网通信配置 点击【完成】

第十二步 在S7-200中编写以太网通信程序

Chan_ID 连接号【地址在以太网配置完后自动生成,可以在符号表中查看】

Data     转输号【地址在以太网配置完后自动生成,可以在符号表中查看】
START  发送、接收不能同时进行【自振荡比较来错开控制】
Abort    为“1”时取消

S7-200做客户机:S7-300侧不需要写程序,只要把硬件组态正确,以太网模块的IP设置与S7-200以太网向导中配置的保持一致,此外还要建立与S7-200数据传输大小相对应的DB块。用网线将路由器与CP343-1/CP243-1进行连接。【200、300程序的下载省略】

下面介绍PC与S7-300经过路由器无线连接的配置 【192.168.0.1为路由器的IP】

诊断CP343-1与路由器的连接(CP243-1与路由器的连接省略)

设置S7-300的PG/PC接口中。

建立变量表来监控DB块的数据,测试无线连接状况。【连接成功】

四、测试程序:

1、测试S7-200读取S7-300的数据【S7-200将S7-300从DB10.DBB0开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读取到本地VB0开始的10个字节中】打开S7-200的状态表和S7-300建立好的变量表,进行监控状态。(转发暗号:亿维价值观:诚信、责任、合作、创新)
将S7-200“ VB0-VB9”添加到状态表  S7-300“DB10.DBB0-DB10.DBB9” 添加到变量表【初始“0”】

将s7-300“DB10.DBB0—DB10.DBB9”写入相应的数,然后在s7-200状态表监控相对应的数据。

2.测试S7-200写数据给S7-300。【S7-200将VB10开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写入到S7-300从DB10.DBB10开始的10个字节中】

将S7-200  VB10-VB19 添加到状态表  S7-300 DB10.DBB10-DB10.DBB19 添加到变量表【初始“0”】

将s7-200 “VB10-VB19”写入相应的数,然后在s7-300 对应的DB块中监视其状态。

关注亿维微信订阅号,随时随地学习工控技术!

网友A:
真的是好资料,谢谢楼主啊。

网友B(2017-02-16):
学习了 以后有机会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