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弧焊板JANCD-YEW01

楼主(2014-12-24):
我一新手,对安川的弧焊板JANCD-YEW01不了解,求师傅们指点一下板子的接口端子定义,及软件地址的对应。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我司发到现场的机器人里的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的。

       弧焊专用的情况下只需要把焊机电源的一个线缆接上即可使用。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