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公司的商标?

楼主(2014-12-24):
这个是什么公司的商标?好多电路板及电子元件都有这个商标

网友A:
其实就是UL认证标志,并不是啥公司的Logo。

CRUUS标志

◇ 用于加拿大和美国的认可部件标记

这是一个新的UL认可部件标记,它于1998年4月1日生效。它可以用于由UL既按照加拿大要求,又按照美国要求取证的部件。原来UL并不打算引入一个组合认可部件标记,而是由于那些产品既销往加拿大、又销往美国的UL的合格证用户很喜欢加拿大/美国列表和分级标记,所以引入这一新标记。

RUCRU标志

◇ 认可的部件标记和加拿大认可的部件标记

普通消费者很少看到这些标记,因为它们用在零部件上,这些零部件是一些较大的产品或者系统的零件。这些零部件自身不能直接构成完整产品,或者其用途受到限制。可以在大量产品内看到部件认可标记,包括一些开关、电源、印刷接线板、某些种类的工业控制设备、和数千种其它产品。打算在加拿大市场上销售的产品所贴的认可部件标记带有一个“C”字母。

网友B:
taka 是公司名字

网友C:
这只是个认证标志吧

网友D:
上面那个才是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UL认证标志,并不是啥公司的Logo。CRUU...

谢谢。明白了

网友E:
日本富士通高见择继电器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