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冻开关的使用标准讲解

楼主(2014-12-24):
防冻开关是用在在通风空调系统中监测LTHW加热盘管空气侧温度来防冻的。防冻开关在市场中有很多种,但是从外形上、大小上都相差无几,但是其质量却也是各有所长的。防冻开关的开关动作一般是单刀双掷(低温开),也有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的区别。所以在选择产品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防冻恒温保护器。

防冻开关能开关瞬间动作,在使用防冻开关时需要注意其的使用标准,比如中航TCL防冻开关内充蒸汽长敏感元件的任何部位低于设定温度,控制器内部接点就会断开,而防冻开关的温度设定范围是在1.0~7.5℃。将长敏感元件盘绕于水盘管及其它液体管道表面进行低温监测保护,敏感元件有3米和6米的选择,温感极限是在80℃,当温度重新高于设定点时会自动复位。

防冻开关温度通过整个毛细管来测量,具有较小的转换差和良好的重复性,可以直读刻度盘显示设定值,还能是指温度控制点,操作方便。

网友A:
直接用温度传感器不是更好,安装设定更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