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48上电报警OCF故障消不掉

楼主(2014-12-24):
目前手上有一台ATV48软启动器上电就显示OCF报警,查手册应该是过电流故障,后跟相同型号的机器对换了控制板就好了,确认是控制板上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从控制板哪方面下手了,目前客户比较急,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A:
找找电压比较器LM393,293,339,239,运放324,224,33074,以及它们周围的电阻,查查给它们的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