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2DA问题

楼主(2014-12-24):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好吗?用一个三菱FX2N-48MT主单元和一个FX2N-2DA模拟量模块能实现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吗,要求是:变频器1和变频器2在工作的时候,(1) 变频器1在触摸屏上可以调快或慢,变频器2也跟着变频器1快或慢;(2)变频器2在触摸屏上要单独调速,也就是变频器2调速时变频器1速度不能跟着变。谢谢各位了,急用。最好是有梯形图或指令表也行。

网友:
当修改完1的速度后要按一下按钮速度才生效,这样就好控制,按下按钮时控制PLC内的一个位,按下为1松口为0,为1时同时将速度值赋给两个变频器的速度输出;

同样,修改2的速度后也要按另外一个按钮速度才生效,按下按钮时控制PLC内的另一个位,按下为1松开为0,为1时只将速度值赋给2变频器而不赋给1变频器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你,通道CH1和通道CH2同时接通可以吗?因为它们是共用一个缓冲存储器BFM#16

网友A:
你还是不熟悉三菱编程呀!

他们2个通道有各自的程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