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NetWorx-10.01报错信息

楼主(2014-12-24):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win7-32位系统中安装了RSNetWorx-10.01软件,但是在online的时候,报错了报错信息如下:The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 device did not respond. Transition to online faile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跪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看词面意思:通信接口设备没有响应。连接到网络失败

你的网络连接兴建了没有呀?

是不是网卡设备禁止了还是被无线网卡占了?

关掉无线网卡再试一下

以前我就是没有关闭无线网卡连接不上

网友B:
也或许是受到干扰,有用终端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词面意思:通信接口设备没有响应。连接到网络失败你的网...

问题解决了,是路由器坏了,更换个路由器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C(2017-08-22):
请问现在手里有授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