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环境下,国产西门子编程电缆还能使用吗

楼主(2014-12-24):
请教一下,如题,step7 v5.5环境下,国产西门子编程电缆还能使用吗?

网友A:
可以测试下,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下,应该可以的吧。

我试了一下不行。。。西门子客服也要求用原装的,

网友A:
你电缆型号对不对?

有原装的电缆可以试试PLC,也可能是端口,驱动没选择对。

楼主:
step7 v5.5是自带驱动的吧,原装的可以用,插上就连上了,国产的插上以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无法识别,这根电缆在v5.4下是可以使用的,挺奇怪

网友B:
问题:还是你的数据线驱动没有,找到驱动就好了

网友C:
6楼正解。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给的意见~

网友D(2016-01-15):
原装的容易连上。

网友(2018-03-29):
您好:

我遇到的问题和您一样,一直没解决,

不知您怎解决的。

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