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CN1口可以不接受任何信号电机转动吗

楼主(2014-12-24):
刚开始学,不是太明白,我看有内部速度,不知道怎么使用,fn002的JOG操作 电机也不转

网友A:
可以啊 你的应该是普通型驱动器吧

 电机不动是因为你的PN50A和PN50B没有调参数  把PN50A设为8100  PN50B设为6548后断电重启      然后再按FN002 jog运行试试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N1不接线调整偏置电机可转,但采用内部速度控制必须接CN1线,

       FN002点动之前确认驱动器面板上是否有报警,是否正常显示.bb。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