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67160

楼主(2014-12-24):
在CPU67160双机热备系统中,上位机七台,对等连接CPU。在上位机使用Unity在线修改程序时非常卡,这是因为CPU的运行速度慢导致的吗?。大家能帮忙分板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哪几方面入手能解决此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热备系统影响程序修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热备系统影响程序修改时间。

但我在备机没上电的时候,用Unity在线也卡啊!!而且昨天又出现在一个新问题。在Intouch画面中按一个启动按钮,松开后,在Unity中看那点居然还有输出(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