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铣床配电柜

楼主(2014-12-24):
今天一台铣床罢工了。

伺服放大器是凯恩帝的,变频器不知道是哪家的。

一直没接触机床,这个柜子里的线号的安装方式还是很特别,似乎是一个套管上有个卡子

这种形式避免了普通线号管套上后转向,每次看线号要扭回正面才能看

而这柜子的这种就不需要。

下面的黄色的三个柱子,是不是电抗器,还是隔离变压器?

对数控电气还停留在纸面上,见笑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是加工金属还是木头ya

网友B:
 这就是所说 数控床吗? 上面一排好多黑色的 是 伺服驱动 ?

网友C:
变压器吧,电抗器没这么多组线。。。。

网友D:
变压器,伺服上见得多,三相380变三相220V的

网友E:
变压器  电抗器接线没这么多

网友F:
楼主业务范围很广嘛   什么都能干呢

网友G:
日立的变频器,沈阳机床的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