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将电压转换成电流?

楼主(2014-12-24):
我怎么才能将采集卡输出的电压转换成电流?

因为我的采集卡是电压式的,所以采集和输出都是电压量,但是我现在需要电流,简单来说,我就是希望采集卡输出的电压变成电流,最好不用再购置设备,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己制作一个小电路就可以,下面这个图共参考。

网友B:
不用购置元件是不可能的

建议还是购买一个转化器

网友C:
 一般买采集卡时就要选型 ,是电压 还是 电流 型 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买采集卡时就要选型 ,是电压 还是 电流 型 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用购置元件是不可能的      建议还是购买一个转化器

网友F:
电流信号可以方便的转成电压信号,比如4-20mA电流信号,加个250欧的电阻就可以转成电压信号吗,但反过来不行。应为电压信号输出阻抗一般都很大,所以电流驱动能力很小。